gtx970显存测试

楼主(2022-10-07):
我这命令不对吗?

网友A:
这玩意不用测,有问题加焊核心,不好直接扔就行。这种卡只要是扫弦存99%都是核心问题没修的价值

网友:
./mods gputest.js -skip_rm_state_init -mfg -notest

网友:
用1050的试试或者试试mods跑工厂118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不用测,有问题加焊核心,不好直接扔就行。这种卡只要是扫弦存99%都是核心问题没修的价值

哦,好的 ,等有机会收个核心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