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黄的是什么东西?

楼主(2022-10-07):
微软120w充电器里的,没有输出。有辅助电压15v,udb有5v输出,这个地方的背面是连接主输出的正极,这个玩意,,三个输出脚,三个是导通的,阻值0,这是变压器还是什么??

网友A:
固定作用吧,防摔的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固定作用吧,防摔的作用

我说的是那个黄色,有二维码的玩意,应该是变压器吧??下面有三个接线口

网友:
可能是防摔泡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那个黄色,有二维码的玩意,应该是变压器吧??下面有三个接线口

那个还要问,开关变压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