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B250-PLUS-REV1.02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22-10-07):
CPU一点温度没有,无任何供电,表现:无复位,cpu电源芯片就只有一个供电,被拉低,根据经验直接下手,秒杀

网友A:
路过学习一下,换那个管子都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过学习一下,换那个管子都可以吗?

NPN或N沟道的,P沟道的很少采用

网友:
果然经验丰富啊!!!

网友:
学专业人员维修。

网友:
老师傅的工作台什么时候能够看得过去     逼死强迫症啊

网友:
厉害了

直接解释

网友:
拆掉管子有用吗

网友:
开启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