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580一颗电阻引发的显存全部报错

楼主(2022-10-08):
昨天收了一批580回来,成都某矿业抛出来的,废品价,聊了一下感觉有得搞,搞了搞价就收回来了,当然到货肯定跟他描述的有差距,大部分都没办法修了,挑了几个图中的588尝试修复,查了一下这个牌子应该是叫蜂鸟,反正我是第一次见

拆开后很明显显存都动过,不过看批号都是同一批次,猜想是4改8或者全套更换,目测显存成色倒也还好,没有特别明显的发黄,只不过上家卫生做的不是很好,搞得整个卡到处是焊油,上机测试发现缺核心供电,看了一下背后腐蚀很严重,协控芯片引脚目测都有点腐蚀的情况,于是给背后三颗协控芯片都拆了重装,再次上机测试,核心供电产生,本来以为轻松捡漏,但是插到矿机平台测试发现认核心,但是没算力

于是常规操作扫显存,一把PASS,怀疑是颗粒不良,于是进行超频测试,这时候稀奇的故障就发生了,超频到2000,测试卡死,超频到1000依然卡死,直到超频到400,测试可以跑了,但是出来的结果却是所有显存报错,到这里就已经有点懵逼了,于是又对核心单独超频测试,核心超频到1000测试也轻松PASS,到这里就不知道下一步怎么修了,显存300可以PASS,超频到400就集体报错,属实没道理,于是根据以往经验怀疑是A组显存故障导致的全体报错,遂对A组两颗显存重植

当然,不出意外的问题还是没解决,到这里就没思路了,不知道上家用的什么焊油,非常恶心,索性就继续给其余六个显存都重植了,八颗显存干完故障依旧,没办法最后怀疑显存供电不正常,于是给PWM芯片,加上下管以及周围小件全部换了一遍,到这里已经完全失去耐心了

晚上关了门,又拿起这张卡研究,由于这些卡运输还有工作环境都不太好,所以还是怀疑掉件或者外力损伤,于是找来另一张一样的卡对着查,终于发现了这颗小电阻,非常不明显,当然白天也是查了掉件了,但是一时疏忽大意没发现,于是白白走了这么多弯路,找来料板,补上这颗120Ω的电阻

再次上机超频测试,轻松PASS,矿机平台测试算力也恢复正常,至此维修完毕

找了图纸,研究了一下这个电阻,负责将MEM_CALRB接地,奈何才疏学浅,不知道这部分的作用,恳请各位老师傅解答一下

网友:
这种干货没回复不科学

网友:
一般修显卡掉件很多

网友:
先查掉件 楼主好眼力

网友:
矿卡撞件的太多,找不到掉件修不好的也多

网友A:
我认为这不应该是MEM_CALRB,而是8个显存颗粒其中的一个阻抗校准120欧姆电阻。
因为很明显这个电阻是在显存焊盘背部。如果是MEM_CALRB这个电阻,那应该在核心焊盘背面,并且一共有4个,另外三个分别是MEM_CALRA,MEM_CALRC,MEM_CALRD。就是4个显存控制器ABCD通道的比对电阻。如果说这个通道的电阻消失,那么应该是单独某个通道报错,而不是全部报错,并且就算常规测试也是过不去的。有些488588矿卡修到最后某个通道死活过不了,但是拆核心搬板又能活的,除去PCB自身问题外,这些比对电阻阻值过大虚焊也占了很大一部分原因。而且你这卡常规测试能过,更能说明或许掉件的是ZQ阻抗校准电容。毕竟它也是120欧姆。
一点猜想,有错误请高手指正。

网友:
干货,学习了!一批批垃圾矿渣入市不知又要让多少小小白翻车。顶贴挣下载分!

网友:
显卡我是不敢搞了,手上好多卡修之前都是错误代码43,搞完后直接不认卡

网友:
真技术贴,好活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这不应该是MEM_CALRB,而是8个显存颗粒其中的一个阻抗校准120欧姆电阻。
因为很明显这个电阻是在显存焊盘背部。如果是MEM_CALRB这个电阻,那应该在核心焊盘背面,并且一共有4个,另外三个分别是MEM_CALRA,MEM_CALRC,MEM_CALRD。就是4个显存控制器ABCD通道的比对电阻。如果说这个通道的电阻消失,那么应该是单独某个通道报错,而不是全部报错,并且就算常规测试也是过不去的。有些488588矿卡修到最后某个通道死活过不了,但是拆核心搬板又能活的,除去PCB自身问题外,这些比对电阻阻值过大虚焊也占了很大一部分原因。而且你这卡常规测试能过,更能说明或许掉件的是ZQ阻抗校准电容。毕竟它也是120欧姆。
一点猜想,有错误请高手指正。

学习了,感谢老师傅指正

网友:
不放弃,有收获,赚了

网友:
显卡搞得少,经经不足,谢谢分享了

网友:
显卡感觉怎么搞都是代码43,术业有专攻啊

网友:
这种算捡大漏了

网友:
修好了就厉害,哈哈

网友:
人才,这样我是没有耐心

网友:
火眼金睛是修显卡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