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灵越7590 开机正常 只要插上充能电器 马上蓝屏

楼主(2022-10-08):
戴尔灵越7590  开机正常 只要插上充能电器 马上蓝屏,充电器 换过 ,不是充电器的问题 ,还有拔掉电池 ,直接插充电器 卡在LOGO 不动 硬盘内存都换过,求大师指点,机器刚过2年 过保了

网友:
电脑系统 换过多少瓷 次 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
把独显禁用了,不行估计CPU挂了吧

网友:
三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单独用电源也不行就要考虑是CPU 的问题了!

网友:
说的对,台式机也遇到过,搞死做不进去系统,一重启就蓝屏,换CPU好了

网友:
有功夫的吧cpu供电芯片换一遍试试    效果。。。

网友A:
我碰到一台同系列的插电源能开机,能正常使用。电池开机能触发,几秒后掉电。插电源开机后拔掉电源,蓝屏死机,各供电正常。有点类似,换了供电ic,充电ic,电池,无效果。电池相关电路没有查出问题,最后怀疑ec有问题。放弃维修了,插电源用!修蒙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碰到一台同系列的插电源能开机,能正常使用。电池开机能触发,几秒后掉电。插电源开机后拔掉电源,蓝屏死 ...

昨天偶尔一次插着充电器 进安全模式进去了一次  正常

网友:
这个USB口旁边是进过点水

网友B:
禁用集显或独显都试试 进水区域处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禁用集显或独显都试试 进水区域处理一下

禁用了也不行啊

网友:
这个问题不懂理论很难修好

网友:
是不是充电,比如换个EC什么的

网友:
是不是充电部分,比如换个EC什么的

网友C:
你可以试试电池模式下公共电的电压,插适配器的时候公共电的电压有没有变化,如果没变化再查一下到其他芯片的供电,两种模式下的电压变化,不要盲目的动不动就干桥干U,这样只会扩大故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试试电池模式下公共电的电压,插适配器的时候公共电的电压有没有变化,如果没变化再查一下到其他芯片的供电,两种模式下的电压变化,不要盲目的动不动就干桥干U,这样只会扩大故障

敢U扩大故障,你这样搞是浪费时间

网友:
分压电阻坏了

网友:
经验是积累而成的加油

网友:
查一下适配器检测信号   这种问题CPU坏的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敢U扩大故障,你这样搞是浪费时间

CPU 分压电阻坏了也会这样  还是多测测好,多测量手动手,都测完了再去考虑要不要干U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敢U扩大故障,你这样搞是浪费时间

所以让他别动不动就干U干桥

网友:
明显是公共点分压电阻问题

网友:
各个大师说的都有理,楼主检查得怎样了?

网友:
论坛有人碰到过,是cpu坏。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7567-1-1.html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断开温控电路试,期待结果

网友:
先百度代码啊

网友:
把一些外设都拔了试试,网卡也拔了

网友:
我这有台深海泰坦3,插电源死机,单用电源不出CPU供电,用风枪加热下CPU附近和CPU供电芯片。好了。用了两天又坏了

网友:
检查主板电源接口中间针电压。

网友:
CPU挂了,用电源表就没事,用原装电源就会蓝屏,原装电源CPU会高性能

网友:
记得联想y7000也有一款这种问题,CPU供电一个电阻分压的问题

网友E:
前不久遇到过戴尔G3,8代U,电池正常,插充电器就死机蓝屏,换过桥,CPU供电一套,最后发现不插充电器CPU在2.XGHZ,插上直接飙4.XGHZ。导致的蓝屏,放弃了,U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不久遇到过戴尔G3,8代U,电池正常,插充电器就死机蓝屏,换过桥,CPU供电一套,最后发现不插充电器CPU在 ...

我这个也是U问题  放弃了

网友:
要么u供电缺相 要么u挂比 要么充电芯片检测

网友:
查一下顯卡或CPU供電的分壓電阻

网友F:
我这边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资料,可以发给大家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13691708525

网友:
这个估计CPU问题,体质差了

网友:
先把供电搞搞清楚吧,不要动不动就换这换那。维修也要讲个代价哟!

网友:
手上有一台故障类似,等结果

网友:
给愿意分享的人加分!

网友:
这个真的不好搞 ,主要现在CPU有问题的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学习到了什么?学习到了一插电源,笔记本就蓝屏吗,哈哈哈哈

网友:
所有供电插电前和插电后对比一下

网友:
估摸着这问题不好搞,不用浪费时间,客户接受不了换版的价格就不用研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这边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资料,可以发给大家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13691708525

小张老师好好哦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前不久遇到过戴尔G3,8代U,电池正常,插充电器就死机蓝屏,换过桥,CPU供电一套,最后发现不插充电器CPU在 ...

不能改电路让它一直工作在低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能改电路让它一直工作在低频吗??

PROHOT拉低了可以,但是只有0.8GHZ.

网友:
怪问题先刷BIOS

网友:
cpu供电芯片换一遍试试

网友:
关掉睿频看一下呢

网友:
没遇到过,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神舟有一款是分压电阻的问题

网友:
现在的蓝屏二维码你们用什么软件看的啊

网友:
21楼正解,分压电阻坏了

网友:
我也修到过dell g3 3579这个故障类是问题 最后还是搞定了

网友:
CPU 坏 修过太多了 dell最多这种故障

网友:
CPU坏了吧

网友:
这问题男啊 啊

网友:
拿去交换主板吧 折腾啥

网友:
可以帮忙换cpu 戴尔插原装电源蓝屏都是cpu挂了

网友:
这么奇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