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帮忙看看这个电源。

楼主(2022-10-08):
1  14.7v
2  14.7
3  13.2
4    0.4
5   14.7
6   0.4
7  0.4
8  14.7
这个芯片的1脚和8脚,链接的都是mos管的控制脚,电压为14.7,测试mos管的1和4脚,没有短路,应该mos管是好的,如何操作能让这个mos管导通输出?

网友A:
MOS管电压降到9.5伏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电压降到9.5伏以下

mos管的g脚电压还是。s脚电压?

网友:
肯定是G脚电压

网友:
那这个芯片,如何让g脚电压拉低??这个芯片哪个脚得到高低电压,可以控制g脚的输出为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