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p不开机,求指点

楼主(2022-10-08):
1.上电没有电流。
2.所有电感都测试过了,没问题,待机3v、5v也都没问题。
3.公共点也测过了,没问题。4. 红框里的电容,蓝色一头正常51欧左右,紫色一头一会儿0,一会儿数值乱跳,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5.就是跟着百度出来的视频,一直找到 这里,就不会找了。好像是电池/电源管理芯片的什么脚不提供高电平导致的。本来这个地方喷了松香,准备烧机的,但是想想还是算了,先来论坛求助下吧。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
个人建议不是学习需要,这个故障还是让专业人员维修。

网友:
看来是纯小白啊,你按开关了没有?按了没有电流就先检查开关。开关没问题就是不触发,不触发就是要慢慢找条件了。pwrbtn没有动作就先查ec

网友:
学习需要,这个故障还是让专业人员维修。

网友:
送修吧  来迅维学学  再说

网友:
先了解主板工作流程,保护隔离有没过

网友:
纯小白还是去学习下吧

网友:
蓝色一头目测好像是公共点吧 阻值50不正常

网友:
3  5V有了   1V待机没有   桥待机和EC待机不满足  都不会开机的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那个公共点过滤波电容

网友:
不是没电流,既然3V5V正常那肯定就有待机电流,只是你的可调是两位的,有可能显示不出来,你这故障应该是不触发

网友:
跑时序啊,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瞎测啥呢。

网友:
找专业人干!

网友:
自己修。。。一会修起了

网友:
用原装适配器试试 看下我改电源头的帖子

网友:
不按工作流程来,找一个星期都找不出来问题。3-5v有了,EC是否正常工作?南桥待机条件是否满足?这些都要查

网友:
这图片电容是公共点  阻值 50偏低了   小问题慢慢找

网友:
先刷bios试试,这个机型bios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