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pro4 bios可读不可写

楼主(2022-10-08):
请教个问题,surface pro4 开机有红条带锁。一开始用ch341a的编程器可以读取并擦写bios程序,但由于bios中me版本不对所以搁置了,第二天就不行了,可以读取不能写入了,写入超时。唯一变动就是编程器到bios芯片w25q128fvqp的8根飞线掉了2根又重新焊接了一下。其他没变动。难道bios芯片有写保护功能吗?哪位大佬给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编程器不行

网友(2023-01-09):
好像有一个写保护引脚,看看线焊对了吗

网友(2023-06-29):
surface bios 如何读写有教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