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 华为wt-w19掉电.不充电

楼主(2022-10-08):
华为wt-w19板号KOLLUR MAIN BOARD REV 2.1
1:不定时掉电(有时解发就掉,有时显示后掉,有时进系统一会儿掉)
2:不充电

3:有时显示电量低图标
公共电压不插电池7V左右.插电池后6左右波动
充电芯PQ25703换过.ACIN 3V.

网友:
这个不知道怎么修,你问一下,月饼

网友:
你问下月饼老师!他有维修思路和案列!

网友:
找图纸来对到修。

网友:
华为的主板看上去做工真的很一般

网友:
换EC 或者 重直一下

网友A:
会不会是typec口接触不好?华为的typec头不结实,稍微用力一点底部焊盘就容易掉

网友:
公共点有点不太正常 看看TYPE-C升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typec口接触不好?华为的typec头不结实,稍微用力一点底部焊盘就容易掉

typec口没问题升压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typec口没问题升压正常

升压正常2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typec口没问题升压正常

那难搞了,又没图没点位的,表笔都不知道往哪里戳

网友:
wa为难难无图

网友:
感觉是充电部分的问题

网友:
保护隔离,电池转换管都查查阿。

网友:
换个电池试了没有

网友:
修到一台同样问题  没修好

网友:
手里有个不同的机器,一样的故障,进水的,定了EC,不知道能不能好

网友:
通病,换开关

网友:
楼主,机器修好了没有,能不能分享经验一下,刚好接到一台一样型号一样故障的机器,想换电池测试一下,不过这款电池最便宜的也要400来,太贵了伤不起,同求思路。

网友(2022-11-15):
大概率电池检测出问题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为什么订购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