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一体机板号A4321维修附BIOS

楼主(2022-10-08):
      华硕一体机,客户描述有时候自动关机,刷了BIOS,测试一天正常,给客户了,过几天就返修了,一样的故障,发现时间不对,拆机,量了电池3v正常啊,然后我直接焊接电池,避免松动引起。经两天测试,又发现有时候开机就会掉电重启,但这次时间倒是对的,不会是电池引起,想到以前修过得开关有问题也是会不停关机重启,在开机的一瞬间,我把开机排线拔掉,果然不重启了,这台机器背光供电是连着开关小板的,拔掉就不亮机了,但是已经听见进系统的声音了。
     拆机,没图纸,但是能找到开关的脚位,一量果然2v,拆掉小板3.3。问题就在小板上了。测量连了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电容拆掉还是一样,再拆电阻,终于恢复3.3v了,直接一坨锡。搞定!
附上bios,论坛下了一个没亮机!机器图片都有!
维修结束!感谢各位,给加点分,好久没发帖了!

rev:1.3

网友A:
没有反馈的,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反馈的,能不能用

我这才刚发帖啊,

网友B:
这样电池又没电了,应该是开关部分有微小的短路吧

网友:
简单粗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电池又没电了,应该是开关部分有微小的短路吧

没有短路,可能有时候接触不良一点

网友C:
这电子你是怎么焊接的,我怎么老焊接不住的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那电阻起什么作用

网友:
那个是保险电阻吗 一坨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电子你是怎么焊接的,我怎么老焊接不住的

用刀刮一下

网友D:
我就想问问电池上那2条线是如何焊接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就想问问电池上那2条线是如何焊接上去的

用刀刮一下,焊接时间不要长,我是怕它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