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用的显卡,GTX950放太久

楼主(2022-10-08):
自己用的显卡,GTX950 放太久了,开机无显示,测显存供电1.597V,GPU供电0.908V,PCI供电1.058V,输出端口5V也有,图二上的Q515一脚没电压,跑线路到Q34,求思路,有图纸最好,想知道是开启什么信号的,恳请大佬长辈指点

网友:
显存复位信号

网友:
复位信号由GPU发出,还是由外置什么电源控制发出呢

网友:
谢谢提醒,已找到问题了,FB VREF SEL没有3.3V反馈的参考电压,已修复,谢谢了

网友:
盲修能修好很厉害了

网友:
没图纸就没戏了

网友A:
那么你怎么知道q515是做什么的?正常该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你怎么知道q515是做什么的?正常该多少

一楼说的是正确的,显存复位信号,少了个3.3V的复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