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H61C 7.0 bios

楼主(2022-10-08):
H61C 7.0 小板 可以通用H61M V2.0 支持22纳米 1610

H61C 7.0 小板 通用H61M V2.0 1610.zip

网友(2023-03-23):
亲测这个OK,坛子里其他的多数都是版本不对,刷上可以亮机但是要么无法正常关机要么独显不显示;
大家看清楚,是H61C ver 7.00

网友(2025-05-31):
亲测有效,如二楼所言,坛子里其他的多数都是版本不对,换了好几个bios都不行,挡内存,一度怀疑自己内存供电复位总线,检查了几遍都没有问题,又重新刷bios,折腾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