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鱼收的r9 380 390终于有空修了,萌新自学第一次修

楼主(2022-10-08):
三个380,一个掉件,一个12v短路,一个点不亮没反应!390是运损的。。
短路的按照网上的视频量mos管,还真给我找到了哪个坏的,从掉件的上面搬了个过来搞定!点不亮的测了下好像没哪有问题,不过我看mos管那条散热下面的灰,估计是哪灰多短路,果断洗了下就好了!!390上机风扇转然后摸到个地方异常发烫,拆开看是个显存歪了。。拆下显存,还好焊盘没掉。显存掉了几个点,不会搞,直接从380上搞了颗过来试一下,还真点亮了,但进不了系统,应该是显存不一致导致的,下单买两个显存过两天再搞。。然后装散热的时候不知道撞哪了,掉了个电容和一个五脚的,飞线搞半天!!吐槽一下不用焊台屁都拆不下来!

网友:
大哥运气真的不错我一个gtx460花屏换显存换的时候没注意炸了铝电容换完显存没短路换完电龙显存短路了……不知道咋搞

网友:
380这种还是算了吧。巨坑核心坏的概率太大

网友:
很厉害麻,我现在不敢搞显卡了,搞一个废一个。另人是赚我是赔。太气人了
最近买了两个吉他,有时间就练琴了修身养性

网友:
自己能修,厉害了,哈哈

网友(2023-02-10):
390运损的话,估计PCB底部掉点了,之前修过几张花屏或者不亮机的,都是震动导致PCB掉点,特别是摔过的会整片的掉,补都补不过来,最后放弃维修。

网友:
12V短路捡漏咯 掉点的补上应该能好

网友:
维修佬多才多艺,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