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hinkpad s2不充电维修

楼主(2022-10-08):
接修同行一台thinkpad s2说是不充电,一看这么新估计在保吧,一查发现只保一年已过保,那就自己修吧,插电发现不升压,一般type c口爱坏,一看果然c口舌头都变型了,那不是好办了,麻利拆开准备换c口,结果一看我靠联想现在连接口都打黑胶了我去,开干拆下来发现还好引脚没掉,接下来开始小心翼翼的除胶,尽管小心翼翼但还是掉了两个引脚,我靠补吧,由于不是修手机的没有显微镜只能肉眼补,过程还算轻松就是有点费眼睛,处理完换上新的c口,开机测试充电已正常,至此此机修复完成

网友A:
这机器,插下面的TBT接口上不就验证了么,有的客户机器用到会后都不知道机器下面的即可干啥的

网友:
掉的点少可以补,多的直接改神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插下面的TBT接口上不就验证了么,有的客户机器用到会后都不知道机器下面的即可干啥的

自己知道就好不要说出来,你要是和同行或客户说了就会变成来帮换个接口给你30手工费

网友:
这种接口我更换完毕为了验证功能都是接一扩展坞+PD 充电测试 扩展坞包含USB HDMI LAN AUDIO TF 等一大堆无关的东西

网友:
TYPE C断线很多啊。

网友:
c口老毛病,费手工,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就是讲究一个手工  厉害

网友:
联想打黑胶确实难搞…看见黑胶就头疼

网友:
你这种掉的少问题不大,双排掉的多的,直接改神器

网友:
这种接口很多不是插坏的,很多都是客户插着充电器不拔,然后磕碰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