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手机彻底黑砖了。

楼主(2022-10-08):
客户送来一台红米note7手机,按电源键开不了机,只能进入9008模式,不知道怎么刷机,能不能把fastboot刷回来,也想找一个高通的刷机工具。谢谢!!

网友:
用官方包救砖,免授权刷机包或免授权文件替换用”XiaomiFlash“刷机,也可以直接使用带授权刷写的软件直接刷写官方包,比如UA,UN或EMT等,相关的软件很多

网友A:
免授权的刷机包是在小官ROM官网上下载的那种吗?现在手机黑屏了,只能进入到9008模式下,之前用宝刷的时候,因手机是高通的,只能选择高通线刷,在刷的过程中提示刷机失败,再刷的时候就提示下载协议失败。用MIFLISH工具进9008刷机,提示ERROR或者提示灾难性错误。不知道出现这个原因是不是跟BL锁没解除有关,被BL拦住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解BL,或者是能把fastboot刷回来。之前在宝里解BL锁,提示解锁成功,但实际上并没有把BL解除。解帐号也是提示解除了,但还是没有解掉,不知是啥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免授权的刷机包是在小官ROM官网上下载的那种吗?现在手机黑屏了,只能进入到9008模式下,之前用宝刷的时候 ...

不是那种ROM,实在搞不定,远程协助解决

网友:
可以刷回来吗?你能不能发个网盘链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有原厂的,需要联系我 我发给你

可以刷回来吗?能不能发个网盘链接?谢谢!

网友:
写个全字库

网友(2022-12-21):
直接解锁,换掉ID ,需要联系我 我发给你,企鹅  408622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