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

楼主(2022-10-09):
大神们。我这个卡是从朋友那拿的坏卡,虽然是拉,但是练手,卡通电核心热风扇转,主板设置板vga检测不到显卡,看网上视频说3.3跟5v需要检查,我这个上面的117稳压,左面脚没电压,是不是不正常啊,有指导下维修的吗?小白

网友A:
1脚没电压,那就再测2脚3脚啊,有些1117是非标引脚的,全测了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脚没电压,那就再测2脚3脚啊,有些1117是非标引脚的,全测了最好

谢谢,23有,修显卡没啥思路

网友B:
你只需要看他五v出没出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只需要看他五v出没出来就行了。

有空看看,现在弄d2550bios脑仁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