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机法是万能的吗?

楼主(2022-10-09):
烧机法
简单实用,可以说维修人员不需要多少电路知识就可以
简单粗暴
的找到损坏元器件。那么问题来了,烧机法是否可以说是解决
一切(换成大多数)问题
的可行办法呢?
原来楼底下大多数人都用物联卡上网哈哈哈

网友:
烧机仅限于短路

网友:
老师说过,带着“一切”“所有”字眼的问题都是错误的
ziluopao
你老师坑了你一辈子

网友:
烧成死鸡的也不是没有可能。

网友:
绝对化词语广告法都不行。说明肯定不对。哈哈

网友:
烧机法只能解决短路的问题,并不能解决一切(换成大多数)问题。芯片没有开启信号,你烧鸡有啥用

网友:
没有绝对的

网友:
也有的烧不出来

网友:
我遇到过短路也烧不出来的

网友:
烧了更香~~~~~~~~

网友:
遇到过 微短,有一定阻植,烧不出来。

网友:
怎么可能,又不是所有的故障都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