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贴子来水下

楼主(2022-10-09):
1、一台联想Y460笔记本 ,据老板的女老乡说是时开时不开,到手上拆机打值没什么明显短路的地方,接电测量公共点都没有,直接量充电芯片的条件,修多了BQ系列的,看看ISL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吧 22脚供电19.5V正常 2脚ACIN适配器实测1.5V,按分压计算应该是3.6V,21脚VDDP线性5V正常,13脚ACOK开漏输出外部上拉测到0V,条件不正常,先看2脚,挪动PR207 和208,实测阻值变化不大,装回,PC163拆了再测还是一样,没地可去了,只能是芯片内部拉低了,拆掉ISL88731A测量串联分压电压正常3.6V,料板上找到一个ISL88731C,装上去测量工作条件,都正常了,接电测量公共点正常产生,按开关电流正常跳变后亮机,装机测试后不充电,问了下客户说是原先就不充电,想来也是老电脑,电池早坏掉,能开机就行了。至此维修结束,剩下的就是多次测试能不能正常开机了
2、大学里拿出个台式机,看着机箱挺大的,拆掉侧板一看主板,竟然是GA-H61M-S1,擦内存 擦显卡搞过后一个样,万能表测PCIE槽A11 平台复位  A13、14时钟电压都正常,按理说硬启动应该跑完了,机器跑码了,插个自已的TCL611诊断卡看,竟然卡PCH诊断灯,03,这啥意思,拆掉南桥散热铝片,摸了下南桥温度比较热,以为南桥坏了,一想的话还 有一步没测,拿过好久没用的示波器测bios,竟然只有一个平平无齐的电压,一点没有下拉的意思,论坛上下了个同版本的BIOS,上电打波波型正常,插诊断卡一路直接到亮机代码,装机测试正常交机
3、打个广告吧,还在苦于不会维修的同行们或者有兴趣学习维修的年轻人,迅维是你们值得信任的学习平台,有空最好是实地一趟,没空的话报个远程班也比在某些不负责任的线下实地店摸索强的多,加快自己的成长进度,就能赚到更多的银子

网友:
最后一条才是重点。哈哈。

网友:
这广告打的好。

网友(2022-12-30):
Y460十几年前的老本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