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众GTX970 4G显卡开机显示外接电源未连接

楼主(2022-10-09):
二手收的一个映众GTX970 4G显卡,看着很霸气.结果上机了报连接外部电源,电源没有问题.找了一圈没找到图纸,应该是检测电路故障.没有图纸不知道哪个是检测电路..还请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
找专业的吧,检测线路很复杂。不是靠说能解决的

网友A:
6pin附近有保险测测看

网友:
保险或检测电阻

网友:
是这个保险电阻吗?量过,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6pin附近有保险测测看

你说的是这个保险电阻吗?量过是通的。

网友:
手机上的图发上来怎么就马上没了?你说的是6PIN下面的保险电阻吧..量过了,通的....板子上的电阻我都量了一遍....都通的....就是没有图纸,查也没方向,应该不难的问题.....想自己解决一下练练手呢....

网友:
C145换一下试试

网友:
这个电容也不知道多大的,怎么代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