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发热不开机怎么办???

楼主(2022-10-09):
我朋友的一台笔记本电脑,突然不开机了,风扇不转,屏幕不亮,开机无反应,只有指示灯亮,显卡、CPU高温烫手,请大佬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拆机 查主板啊

网友:
发热只能说明有供电,先放一下电,重装内存条试一下

网友:
回帖奖励 +5 分下载分

报型号,然后键盘灯亮不亮?之前是怎么突然开不开机了?
如果硬盘灯不亮那就是内存松了,这种突然不亮很可能就是哪个电路松了导致的。

网友:
主板诊断卡买一个,插电脑网卡口。
我觉得最小概率是主板或者显卡被静电击穿,我还是觉得是内存问题。或者就是主板哪个元件坏了。

网友:
肯定桥坏了吧

网友:
拔插内存啊。

网友:
是不是魔死管坏了或者bios有问题?

网友:
风扇不转先看下风扇接口的5V正常不?然后检查风扇的PWM信号,重点看下EC,我的拙见

网友:
南桥北桥虚焊也有可能。

网友:
通电按开关无反应,U很烫 那不是19VMOS管 短路到U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