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不亮,电源灯闪烁

楼主(2022-10-09):
我家台式机是方正FD22OP的,现在显示器点不亮,已经确定是显示器的问题(显示器的电源灯在闪烁,用示波器看5v的电压有短暂的变化(2v-7v)),打开电源可以听到屏幕里面有间歇性的电流声感觉是在点亮屏幕,可是屏幕却怎么都不亮,有没有人知道问题所在,求解决

网友A:
拆机检查显示器背光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机检查显示器背光是否有问题

好,但电源灯闪烁这个应该是不正常的吧 ,正常应该是常亮的 (显示屏未接的情况下)

网友B:
直接换板子不就解决问题了 ;

网友C:
5V 待机都不正常 ?电源问题或者5V负载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板子不就解决问题了 ;

想着先查查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V 待机都不正常 ?电源问题或者5V负载有短路

5v电压, 在示波器打50ns时能看到电压掉到2v又升到7v,中间时间200ns,不短路,测量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5v电压, 在示波器打50ns时能看到电压掉到2v又升到7v,中间时间200ns,不短路,测量过了

那就是电源问题!有电压过来说明是反馈的问题, 查 光耦 ,431,  光耦 到 电源芯片  正常不?  还有电源芯片的供电也要查一下!是通过线圈到一个二极管 加个电容供电的  小心被 电!

一般换个光耦 就好了!     个人见解

网友E:
有示波器,这个故障应当不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示波器,这个故障应当不难吧

手头器件不够,够的话就方便多了

网友:
这样台麻烦了  找个代用的换上就行

网友:
查电源反馈和PWM芯片吧,没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