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mi)]
] 红米L43R6-A断开排线有半边图像

楼主(2022-10-09):
断开半边有图像大神帮忙指导下~~~~~~~~~~~~

网友:
报废吧,屏上的软排线故障.没有压屏机弄不了

网友:
先看屏两边是不是有Y,再有维修方案

网友:
接上左边就花屏

网友:
隔离大法后有图像了啊~~~~~~底下有细线预计是右边也问题刚才半边的 时候底下也是有那个线~~~~~~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底下还有点线没有弄好~~~~

网友:
拆屏,看有没有耳朵。或者操刀

网友(2022-12-12):
楼主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