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HP 136a 打印机 卡纸 这种机器 好像没有离合器吧

楼主(2022-10-09):
这机器,复印一张 不卡,二张以上和二张 会卡,第一正常出来,第二张在四分之一  出头来 卡纸。,按以修1005的方法,去看,没找到离合,这种机器修的少,不太懂。  修的过的坛友还请指点下,谢谢

修复了,有异物进入,清除OK

网友A:
三星代工的吧!把进纸组件取出来,靠齿轮组那边就能看见离合器了,和1005离合器不一样,一个白色齿轮的,三星机多进纸,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分页器,如果需要更换,一定要换原装的,一定要换原装的,一定要换原装的,好,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网友:
定影那里的传感器,可以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代工的吧!把进纸组件取出来,靠齿轮组那边就能看见离合器了,和1005离合器不一样,一个白色齿轮的,三 ...

好的 、,谢谢,我看看

网友B:
三星1861系列的也是在齿轮组里面,我一般不拆离合,直接把泡沫清了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星1861系列的也是在齿轮组里面,我一般不拆离合,直接把泡沫清了就行了。

不拆开,能清 ?=============

网友C:
为什么说没离合器? 齿轮组那边角上就是离合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说没离合器? 齿轮组那边角上就是离合器

修的少,这种进纸的,没看到

网友(2023-04-19):
卡纸检查传感器和离合器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