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40一体机 PIH81F/**30 13101-1 不触发

楼主(2022-10-09):
    联想**40一体机 PIH81F/**30 13101-1 不触发故障,测开关端有3.3V,按下开关时低电平正常,就是不触发。检测所有电感无明显短路,短接绿线强制开机电源12V也正常。
    进一步检查主板,也没发现有腐蚀的现象,无意中测了一下COMS电池,发现一点电也没有。一般遇上COMS电池没电,我都会测一下COMS电路是否存在漏电的情况,拿来一个新的纽扣电池,不忙装上去,先测一下COMS电路的保持电流(电池的负极接地,随便找个铁壳地方放上去,然后用毫安档,表笔正极接电池正极,表笔负极接COMS电池座的正极),发现电流竟然达到1ma,属于漏电严重,赶紧下图查看COMS电路图,感觉应该是几个旁路电容存在漏电,逐个拆下检查,果然是C3126漏电严重,换上后保持电流恢复正常的2.5ua,通电后自动触发(因为时间日期未设置),完美亮机。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学到个好方法

网友:
learn a good way th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