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笔记 华硕H110M-F触发后不出CPU供电,不出VCCSA

楼主(2022-10-09):
好久没发帖了,这几天在清理废旧主板,发现一块华硕H110M-F的主板,成色非常不错,直接处理有点可惜,于是拿出来打算修一下。
首先,目测整板,成色还不错,没有发现掉件,或者明显异样的地方。

上U,接上电源,能正常触发,测量发现
桥供电1.0v 正常,
内存  VPPDDR 2.5V 正常,
内存供电 VDDQ 1.2V 正常,
CPU  VCORE 0v 不正常,
按时序,发现 VCCIO  和 VCCSA 都没有电压。

根据点位图,VCCIO和 VCCSA都由 LM358来开启,找到了开启信号 VCCIO_EN 和VCCSA_EN 分别为QPQ811和QPQ801。
测量发现,触发后,QPQ801的3脚(VCCIO_EN)为0v低电压,而1脚为+5v,导致mos管导通2脚接地,而1脚是由QPQ803接受SLP_S3信号来控制的。
此时,S3信号为高,正常,但是QPQ803没有导通,没有拉低5v,导致没有VCCIO_EN高电位输出。

至此,更换QPQ803这个 2N7002管子,故障解除。

 会员480887300鑫豆2026-3-9 14:54
 会员1602525300鑫豆2026-2-28 15:14
 会员339757300鑫豆2026-1-26 16:04
 会员198736300鑫豆2025-11-24 17:33
 会员458647300鑫豆2025-11-13 17:57

网友:
好严谨的帖子,我学到了。这个应该精华帖

网友A:
原理图是自己绘制,可能不准确,仅供参考。

网友:
思维缜密  厉害  学习了

网友:
更换QPQ803这个 2N7002管子,故障解除。向高手学习。

网友:
更换QPQ803这个 2N7002管子,故障解除。

网友:
原理图是自己绘制,可能不准确,仅供参考

网友:
高手,学到了哈哈

网友:
我记得论坛里我有上传华硕B150的图纸,可以参考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谢谢楼主分享,绘的好

网友:
思路清晰精准到位,有图纸可省很多时间,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是自己绘制,可能不准确,仅供参考。

最后一张图是啥画图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张图是啥画图软件?

嘉立创EDA专业版,平时自己制作些电路板,非常方便

网友:
这个图纸  论坛有  我下载过

网友:
思路清晰明了。高手

网友:
思路清晰精准到位,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芝麻管导致的不出供电 学习 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有图纸就是好。

网友:
有技术赚钱才快 赞一个

网友:
对了 有人知道现在华硕官网BIOS下载下来不能刷是要怎么修改吗

网友:
思路清晰精准到位,理论扎实 一下就找到故障点了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的很有条理!

网友:
一般都是坏管子

网友(2022-11-13):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张图是啥画图软件?
立创EDA吧 国产免费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