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 V470待机问题

楼主(2022-10-09):
这几天因为口罩问题,学校没开学,学生要在家上网课 。老的笔记本也拿来修了。一台B470的机器,待机偏高0.53.待机芯片发烫。待机芯片51123.换了一个待机芯片,刚换好的时候待机有了,可以开机进系统。过一会在插电又微短了,待机0.53.线性电压3V 5V有。待机没有。量阻值也没有发现短路。又换了一个待机芯片,故障也是一样。发现只用风枪稍微加热一下芯片待机就正常了,也可以触 发了。等一会凉了待机又是0.53.以为EC问题,换了也不行,线性电压的电容换过了,待机的电容也换了,故障依旧。
求大神赐教。谢谢

LENOVO B470_WISTRON_LA47-10250-1_1104.pdf

网友:
查 511231 工作条件 16脚 主供电 19V 脚 6脚  ENTRIP  应该 1.3V  8脚 17脚 3V  5V  18脚 3 5V EN   这些关键脚 都要有电 而且 必须对才可以 工作  如果18脚没有  电   看是不是拉低了 信号 查3V 5V_EN的信号来源

网友A:
大概率 3V 5V EN信号拉低了 导致 过流

网友:
511231 工作条件 16脚 主供电 19V
1脚 6脚  ENTRIP   1.1V
8脚 17脚 3V  5V
18脚 3 5V EN   3.3V
这些关键脚 都要有电 都有电压,芯片发烫,稍微加热一下就正常了,加热周边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 3V 5V EN信号拉低了 导致 过流

3 5V EN   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