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怎么看8位双面16颗粒的内存排列顺序

楼主(2022-10-09):
用memtest看出来好像是正反面右边里面的第3个有问题,哪个是第三个

网友:
右边框子里颗粒都换了一遍居然没有用,这个128位颗粒到底怎么排序的

网友(2022-12-16):
那个检测表 红码怎么看出坏的位置呢?看不懂

网友:
右边4个颗粒都换了吗? 这个软件好像不准确。我曾经用AMT工具 确定出哪个坏的颗粒。但是用这个检测 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