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求助,CPU的温度虚高,导致风扇很响,手摸CPU散热板温热,aid64温度

楼主(2022-10-09):
报94度,这是个什么意思,报50度的时候手摸CPU铜板,是凉的,比我手温度还要低,神州战神z7 kp7s1,主板型号p65xhp。问下CPU的温度芯片在哪里啊

网友:
1 取下散热器,看硅脂贴合紧了没
2 SMD_CPU_THERM CPU温控,由EC控制 ;也可以断开线。改一个温控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