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按图纸改了配置电阻,未升级成果,还是8gb,请教大神来看看

楼主(2022-10-09):
电脑型号miix 520  ,8250的cpu。如图,按照电路图上的标注买了三星k4aag165wb-mcrc的颗粒,回来装上,按照箭头所示挪动的了电阻配置,目前还是只能识别8g内存,求大哥帮忙看看,指点下,是不是内存识别电阻挪动的问题。目前是标注1的,就把对应位置的下拉电阻挪动到上拉电阻位置了,不知道对不对。 请指教

网友A:
单改这个没用,还需要改别的电阻

网友:
Send a print of the full imag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改这个没用,还需要改别的电阻

哥,能说下怎么改吗

网友C:
看起来对的啊  是不是电阻移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对的啊  是不是电阻移错了

自己摸索了,还要改ddp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摸索了,还要改ddp电阻

原来是这样,他之前的内存应该是SPD的  后面16G是DDP的  需要修改参数才行,有一个没整明白,DDP内存设置是SPD怎么还能开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能说下怎么改吗

加VX

网友:
很明显电阻改错了

网友:
论坛大神就是多,感谢分享。

网友:
看图还要改其它电阻,找找16G版本图纸对对

网友:
改板载还是识别?

网友:
按这个配置改,需要动的电阻还多呢

网友:
已经按照这个改完了,还是8gb 。。。。

网友:
那应该怎么改呀。

网友:
是不是得刷bios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膜拜大神

网友:
我刷个试试吧 , 不知道去哪里找16gb的bios

网友B:
此问题已搞定,成功升级16gb,谢谢论坛的的各位朋友

网友:
一个是单通道,改16GB需要改双通道

网友(2024-06-13):
没改过  学习一下

网友(2025-01-14):
这是好东西啊,谢谢楼主分享,不管会不会,先赞后收藏!慢慢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问题已搞定,成功升级16gb,谢谢论坛的的各位朋友

是电阻改的不对吗

网友(2025-03-01):
大佬,改ddp点位图有吗?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