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笔记本CPU温度虚高,风扇很响,p65xhp

楼主(2022-10-10):
看个视频就到95度以上,拆开用手摸CPU散热铜板,只有温热的,待机50到60度,用手摸散热铜板,是凉的,请问怎么回事啊,刷了BIOS,没用,EC也更新了还是一样,这个CPU的温控芯片在哪里呢?

网友:
我觉得这就不是什么温控芯片的问题,如果说是铜管凉的是不是硅脂干了导致传热不到?
此外性能真的受到影响了吗?还是说只是嫌风扇吵。假定真的是只是温度虚高,嫌风扇吵,改风扇策略就够了啊,每个牌子应该都有相应的风扇调速软件。
再不行就硬核魔改了,有那种风扇降速线,就是串联了一个电阻,直接把风扇串联这么个线也能降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