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0元收到一台神州战神CW

楼主(2022-10-10):
求助:50元收到一台神州战神CW65S01
笔记本
、摄像头不能用、查线路无3.3供电。下一步怎么处理?谢谢。
笔记本

网友:
这种情况真的有必要维修吗?只是摄像头坏直接外接一个usb的用不就得了,省时间省精力啊。硬要修的话那只能先测测摄像头是不是好的,然后自己改线路接上了,这种情况实在没必要修我觉得。

网友:
也是、不过修好了卖出去好一些

网友:
主板上面摄像头供电保险电阻烧了 ,遇见过

网友:
51元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