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焊EC需不需要拔掉Coms电池呢?

楼主(2022-10-10):
请问加焊EC需不需要拔掉Coms电池呢?

网友:
最好是拔掉

网友:
拔不拔都不要紧

网友:
EC有RCT供电,不要紧吗?

网友:
那天从料板上拆EC,换低温锡时,好像听到啪啦啪啦的声音,刚开始以为是焊油多了导致的,换完锡后,打EC边的滤波电容的对地值,已经对地为0了。除了RTC的供电,我想不到是其它问题了……

网友A:
加焊EC需要拔掉Coms电池,安全第一。

网友B:
应该是热坏的和电池无关

网友C:
电池拔了吧,也不费事,这样一般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EC需要拔掉Coms电池,安全第一。

谢谢,知道了,现在也都是这么做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拔了吧,也不费事,这样一般不会出现问题

嗯嗯,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热坏的和电池无关

啊,是这个情况啊……

网友(2022-11-19):
不拔会有一定概率损坏,拔掉踏实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