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修教学一体机 希沃 MT15

楼主(2022-10-10):
第一次修这种类型的主板 版号是 SM6MT15SBD  四代u故障说出来估计要被大神嘲笑了,现在是不过第一个保护隔离的场馆。好像是通过一些电阻和三极管控制的。因为现在有些山寨一体机的主板好像也是这么设计, 所以趁此机会摸清楚原理,没有图纸。山寨的板子也没看到图纸。如果有大神不吝赐教,也可有偿赐教
19V 直接到PQ1 猜测通过旁边一些电阻三极管控制吗

网友:
19V 直接到PQ1 的

网友:
即使没有图纸也好看出来,主芯片的好多方案都是一样的

网友:
这种没有图纸的基本都没有弄好过

网友:
接触过这牌子,换屏的,网上找不到件,然后联系客服寄修厂家了

网友:
PQ1 4脚低电压就过去了
一般是分压电阻出问题了 参考联想C340(纬创)的一体机隔离

网友A:
教学一体机主板的保护隔离管根本不需要,直接拆掉短接就行,因为没有电池,所以不需要保护隔离。

网友:
没图纸,只能临床凭经验去维修了

网友:
为了分豁出去了。

网友:
这个确实没有电路图,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教学一体机主板的保护隔离管根本不需要,直接拆掉短接就行,因为没有电池,所以不需要保护隔离。

我有空试试

网友:
测一下 ,公共点短不短路,不短路 直连试试

网友:
顺着隔离管的G极去找吧,有几个三极管控制,还有要说的是此板一般需要一个开机板才能开机。

网友:
一般都是这个管坏,换了还不行就一颗7A保险管就行

网友:
希沃 在中国市场应该是好的了。故障率小

网友(2022-11-09):
我们这里有好多学校用的就是希沃一体机

网友:
楼主的希沃MT15机器的主板怎么和我这里的不一样?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块这样的板子,也是不过PQ1(型号M3003S)。

网友(2023-02-03):
这个很简单,可以私聊我

网友:
MT15有3种(厂家给我提供过3种MT15的BIOS),我见过的其中的2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