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81M-DS2-T主板蓝屏

楼主(2022-10-10):
技嘉GA-H81M-DS2-T主板蓝屏代码STOP:0x00000124,内存换了,硬盘换了,电源换了都没用,估计是主板或者处理器问题,处理器配G1840,哪位高手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大概率是CPU,也可能是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CPU,也可能是显卡。

显卡是集成的,不知道是cpu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B:
这个也没有别的办法啊,一个一个替换查找问题  主板引起的蓝屏较少

网友C:
CPU可能性很大   短路过的CPU很多可以点亮  进不了系统  或者进系统蓝屏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没有别的办法啊,一个一个替换查找问题  主板引起的蓝屏较少

谢谢回复,我到时候找个cpu换了试试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PU可能性很大   短路过的CPU很多可以点亮  进不了系统  或者进系统蓝屏死机

谢谢你回复,分析的很好,我修了十多年电脑既然不知道cpu会有这种问题,看来应该就是cpu的问题了,我还以为电脑能点亮跟cpu关系不大呢!毕竟cpu坏的几率也很小,很少遇到cpu坏呢。

网友E:
这种很好判断排除的,没有CPU直接找一片新的主板或者好的主板测试就可以排除,你这种故障基本上是cpu损坏

网友:
感觉还是cpu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很好判断排除的,没有CPU直接找一片新的主板或者好的主板测试就可以排除,你这种故障基本上是cpu损坏

好的这么多人都说是cpu问题那应该没错的。

网友:
换个U  如果还是正阳的话   就是PCH

网友F:
这种问题只能用代用法排查,主要是主板、内存、CPU,电源也有可能,找一台好的,把你的配件一样一样的替换,看看哪个有问题,个人感觉内存的可能性很大,内存蓝屏不一定是内存问题,可能是主板或者CPU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回复,分析的很好,我修了十多年电脑既然不知道cpu会有这种问题,看来应该就是cpu的问题了,我还以为电脑能点亮跟cpu关系不大呢!毕竟cpu坏的几率也很小,很少遇到cpu坏呢。

我就有几个能亮,但是会蓝屏的cpu.

网友:
我遇到一颗装集显驱动就黑屏的cpu,换了后就没得事了

网友G:
如果用Pe还会蓝屏,就换U,再不行就换板

网友:
硬盘也可能导致这个问题,可以先换试试啊。

网友:
先测试主板各路供电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问题只能用代用法排查,主要是主板、内存、CPU,电源也有可能,找一台好的,把你的配件一样一样的替换,看看哪个有问题,个人感觉内存的可能性很大,内存蓝屏不一定是内存问题,可能是主板或者CPU的问题

分析的没有错,最开始是换硬盘的,换好硬盘后问题一样,找根旧的2g内存既然没有蓝屏,以为是内存问题,所以买了8g内存换上,又蓝屏了,看来内存也可以排除了,最后只有主板和cpu 了,这么多人都是说是cpu问题,这个判断应该没有错。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用Pe还会蓝屏,就换U,再不行就换板

进pe好像没有蓝屏

网友:
路过学一下,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