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号DAG3DDMB8C0,hp暗影精灵I7 9代各大电感阻值

楼主(2022-10-10):
今天有台hp暗影精灵I7 9代机子,算是简单问题维修。此机特性:先有5V,开机后出3/5V。现故障:按开关不上电,观察及触摸发现有个电感附近芯片发热,经研究是5V芯片,烧机,也是此芯片发热,丝印LJ=,芯片型号RT6258C。查找此芯片换上后亮机。现在附上各大电感的二极管体值,用福禄克15B+万用表量出来的。标示值字体为白色。[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E3MTk1N3xmNjE2OWQzY3wxNzQ5NDEyMzY0fDB8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如果有bios一起分享就更好了。

网友:
机器越新阻值越低

网友:
充电口上面的那个电感不是充电电感吧    那个电感对应芯片型号 APW8713

网友:
5v 那个芯片易短路。

网友(2022-12-05):
现在显卡的阻值都测不出来了都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