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猩品牌笔记本供电点对地值300

楼主(2022-10-10):
某猩品牌笔记本供电点对地值300,正常吗?开始是用适配器掉电,电池不会。客户用Dell的适配器试了下,是不是烧了有点怀疑。我也没试,直接换了充电头,再试反复重启不亮了,我测公共点300,正常吗?比平时遇到的本低呢?这牌子实在太少了,还有适配器中间针好像和正极是连接到一起的呢,正常吗?

网友A:
微   星?
你提供的数据太少
什么样的公共点方案,什么型号机器
能开机有出公共点电压就先不管这个300.看看其他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微   星?
你提供的数据太少
什么样的公共点方案,什么型号机器

这么幸运,得到老师的回答。老师是这个品牌的,这个品牌可以说了吗?本来这个机器是用电池正常使用,用适配器断电关机。适配器插口氧化严重,重新焊接了一下,就触发到0.8左右掉电,不出CPU电压。买了一个BIOS,可以亮机,DOS下,反复开机2到3回就不开机了,不开机时CPU不出电压。放到一边冷却,又可以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幸运,得到老师的回答。老师是这个品牌的,这个品牌可以说了吗?本来这个机器是用电池正常使用,用适 ...

微   星会自动替换为V星
公共点值不用管

网友:
修好了,对地值就是300,是CPU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