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450 奇怪问题

楼主(2022-10-10):
K2450 (i3版) 已经成功刷了 J1ET41WW 版本的bios ,文件是用的论坛兄弟们提供的,验证了MD5 合HASH与官网的一致,所以放心刷了。

https://pcsupport.lenovo.com/us/ ... /downloads/ds100835

配置情况:
板载i3,硬盘是新换的致态sc001 512g sata. 内存8g ddr3L 1600.  win10 21H2,直接买的sn激活(没有使用第三方软件)

机器整体使用情况:

1.目前机器可以顺利通过TM5 anta777 一个半小时; Windows Memory Diagnose 得extend 无错误, AIDA64 FPU烤机+Furmark烤机 cpu温度会到68度附近,一切正常;
2. 使用非PE安装了win10 顺利完成,用联想的driver manager自动补齐了几个设备的驱动程序,安装各种软件均很顺利。病毒防护用的火绒个人版,此时winndows defender是自动禁用的。
3. 自己在家测了几天软件使用都没问题,包括腾讯会议(后面会提到)。
4. 硬件方面,内置与外置电池充放电都正常,开关机都正常,左右usb正常,一切看起来,从一个笔记本验机的角度毫无问题。

奇怪的问题(以下均为外接交流电):
1.这个电脑机主拿到学校去上主持网课,使用的是腾讯会议(学生都是在家线上加入),主要使用场景为:屏幕共享,开ppt,开pdf,用腾讯影音播放视频。这连续几天,都出现网课途中,学生陆续加入后,电脑会自动关机(电源灯直接灭掉),然后立刻短按电源,可以顺利开机。因为是固态盘,所以基本上20秒可以立刻重新开启腾讯会议继续上课。

2. 这个故障出现频率与时机不固定,例如上午上课都不出现,下午1点一次,2点一次。后续不出现。 有时候又是早上8点一次,其他时间都随机,一天平均下来有3次左右。 但是全部是出现在腾讯会议主持课堂期间。其他时候不出现。如果不用腾讯会议,一切正常。(从系统日志可以看到非法关机的记录,也就是故障出现的时间。其前后没有看到可疑的相关信息)
3. 已经确认了出风口与进风口没有堵的情况,风扇是新换的,很顺滑,也没有fan error。
4. 电脑拿回家,我反复烤机,包括腾讯会议,用另一个电脑加入会议,打开课件模拟上课情景,挂机一晚上,不会自动关机,无法复现问题。

请各位大佬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实在没招了。

网友:
把电脑拿到其他的地方再试试,看看还会不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不出现,说明是你上网课的地方有问题(可能是交流供电不连续,电池无电关机)。

如果在其他地方测试出现同样的问题,就是你的电脑有问题。

网友:
更新:
1. 换回 旧的HDD,一样用MSDN的win10 专业版安装完,sn激活,主持腾讯会议仍然突然掉电,故障依旧。
2. 仍然用 旧的HDD,操作系统换回win7.   故障消失了。
看起来是操作系统导致,想不明白。 干净的官方win10,用的安装盘验证了md5与hash的,确实是官方镜像,没有被动过手脚。 但是这个win10确实会导致笔记本整体断电,电源按钮灯直接熄灭那种,同时电池充放电正常的,一直插着电源,电池虽有损耗(内置损耗10%, 外置损耗40%),但是电量都是100%。太奇怪了。

网友(2022-12-01):
兄弟,你好。我的也是k2450,最近准备换上2.5的ssd,看会不会遇到你的问题。不过我现在用的是Macos系统,之前是win7系统,到时候过来再发帖看看。另外,换硬盘需要刷新bios吗?那个链接下载不了了,能给一下bio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