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surface pro4升级内存改电阻

楼主(2022-10-10):
求助一下surface pro4升级内存改电阻 ,看了网课 船长说的 ,我没能理解。想请教一下大家。1是高 代表有电阻 ,0是低代表没有电阻吗? 我是 4g的 ,海力士颗粒的 ,改16G的 ,图上面 ,如果还是换同样海力士颗粒的 ,应该怎么弄, 换三星的话怎么弄

我分析的是 1是高 0是低 , 看了板子 0 低的都是有电阻 ,我改的是16G的 原闪存是 海力士4G的 ,买的也同样海力士的颗粒 只要移动一颗电阻 R2313 移到 R2319上就能开机 正常了,  但是 不明白  ID3 和 ID2  如果是要改8G内存   一个0 一个1 是什么意思,还有 ZQ1

网友:
1是代表高电平,0是低电平

网友:
这种收费多少呢

网友A:
b站有up视频讲解了,换多大的电阻,电阻位置,都讲了,你搜下!

网友B:
楼主原机是什么颗粒多大内存的 我来给你解释一波

网友C:
前面的高低电平 都好理解 ,后一列的  ZQ1        4G=DNP   8G=POP  16G=POP  是什么意思啊      DNP代表R1602,R1604,R1702,R1704不装   POP代表R1602,R1604,R1702,R1704全装  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面的高低电平 都好理解 ,后一列的  ZQ1        4G=DNP   8G=POP  16G=POP  是什么意思啊      DNP代表R1602,R1604,R1702,R1704不装   POP代表R1602,R1604,R1702,R1704全装  是这个意思吗

搞好了说一声

网友:
电阻1接供电,0接地吧

网友D:
1是那个电阻补上0是那个地方没有电阻, DNP是没有零件的意思,pop就是改8G补上那4颗电阻

网友:
按图纸提示去改,图纸上标的有点4G 8G 16G的电阻位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是那个电阻补上0是那个地方没有电阻, DNP是没有零件的意思,pop就是改8G补上那4颗电阻

不是的 ,0的 有电阻  1是没电阻 。我的是 4g 海力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原机是什么颗粒多大内存的 我来给你解释一波

我的是 海力士 4g的 ,我看过苹果的 ,老款和新款不一样 ,1 高 老款的 要补上电阻 ,新款缺要 去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的 ,0的 有电阻  1是没电阻 。我的是 4g 海力士的

对,说错了

网友(2023-01-07):
引用 网友A:
b站有up视频讲解了,换多大的电阻,电阻位置,都讲了,你搜下!

那个视频,找不到啊

网友(2023-02-11):
视频已经被原UP主删掉了

网友(2023-03-25):
我研究一下。他上面的1和0不是高低电平,是代表这个地方需要和图纸上面对应的位置有电阻。举个例子:MEN-ID4这个位置 1 = R2321代表这里有电阻   0 = R2314这里有电阻,再看下面如果你的内存是1600HZ 的  LPDDR3内存的话 是需要在0也就是R2314这里补电阻, 如果你的内存是1866HZ LPDDR3 需要在1的地方也就是R2321这里补充一个电阻。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2023-12-07):
好的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