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F2A88X-HD3-REV:3.0不稳定,,无复位维修

楼主(2022-10-10):
具描述,以前时亮时不亮,现在彻底不亮不多巴,直接上图,直接跳过流程

网友:
内存供电问题,查一下pwm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对于我们这些观众来说,流程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补这么长的线?这种我都是直接丢掉  太不美观了   卖不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