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影精灵5air维修

楼主(2022-10-11):
客户描述,刷bios失败  开机灯亮3秒自动熄灭,后来直接开机无反应。电源灯也不亮了。现在经过测试开机无反应 无待机电流,5v3v待机电压没有,请教大神 这款本的cpu是i7 9750h  cpu对地阻值是1  显卡是2080  n18e 对地阻值是0 欧姆档位 是4左右   不知道这是不是代表cpu 显卡  一套都挂了,之前看论坛说高端的显卡对地阻值都低  所以不确定  板子整体无短路显现。

网友:
阻值应该正常的

网友A:
你再刷个BIOS试一下,有一些是要开机才有3  5v的,这种BIOS也参与开机的,搞不好刷BIOS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再刷个BIOS试一下,有一些是要开机才有3  5v的,这种BIOS也参与开机的,搞不好刷BIOS就好了

好的,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