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4100U不定时关机掉电

楼主(2022-10-11):
机器:华硕S4100U
版号:X405UQ
故障:客户反应会不定时关机或者不定时不开机
维修过程:接过机器上电源测试无待机 测试待机3v5v出来3秒钟左右无,测试EC供电无,按照点位查PU8803 SN1409049DPUR 1 2脚有线性3.3v 14 13脚EC供电和待机电压一起掉,测3脚P_LS_3VA_EC_ON_10也是和待机一起掉电,追查Q3202 2脚PWR_SW#电压拉低0.35v左右
故障点:直接上图 实物图是电容,
点位图

网友:
分析到位啊,

网友:
LDO的电容漏电呀  非常棒  这种问题真恶心 理论不好的  不容易分析出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