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掉电

楼主(2022-10-11):
联想平板 MMIIX 320-10ICR掉电,明明还有80%的电量,却提示电量严重不足,就自动关机了。但进PE里却不会自动关机。封装好的系统,在PE里打好驱动,但进系统就关机。无奈,装的纯净系统,驱动都打不完就卡住了。是不是硬盘的问题?还是别的?请指教。

网友:
硬盘和检测电路

网友:
找专业的人检修一下吧。

网友:
估计是硬盘有问题。换个固态盘试试

网友:
电池不行了

网友:
检查硬盘有没有坏道 或者更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