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hp2029搓纸轮怎么拆下来

楼主(2022-10-11):
不进纸了,打算换搓纸轮 ,这怎么拆下来呢?

网友A:
去B站搜索,一大堆保姆级视频教程,若问我什么是B站,那么请你去百度搜索“哔哩哔哩”你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B站搜索,一大堆保姆级视频教程,若问我什么是B站,那么请你去百度搜索“哔哩哔哩”你就知道了。

早看了,上面那些我都换过百十回了,这种的还从来没有换过,百度也收不到

网友:
直接拆完以后。硬拔掉就好了

网友B:
拆下来,顶一下,一错位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下来,顶一下,一错位就出来了

你是整个车架都拆出来?太麻烦了,我硬撬出来的,上回去更难。搞好久才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