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机电源12v输出无短路保护

楼主(2022-10-11):
在小黄鱼买了一个矿电源。成色很新。到手后发现pcie线太多。于是拆了几组。拆好后上电输出电压全部正常。自己想试试短路保护有没有用。不试不知道,一试吓一跳。3.3v 。5v短路都保护。试到主输出+12v时。不但没保护断电。还把pcie线直接烧熔冒烟。心里嘀咕电源肯定挂了。没想到从新开机试电压。一切正常。那位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还是矿机电源12v本就没有短路保护?

芯片st9s313

pwm控制cm6800

黑色芯片被打磨掉了

网友A:
说的不能理解,板子上并没有烧迹象啊?3v5v短路了12v还能有吗?

网友B:
很不严谨的计算了下。
1800/12=150A。
你用的是啥线短路?有些小型的焊机例如氩弧焊机也就150A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说的不能理解,板子上并没有烧迹象啊?3v5v短路了12v还能有吗?

不好意思。我说的是现在板子输出电压是正常的。atx电源输出必须有短路保护。但这板子3.3v和5v输出用导线直接对地短路电源会关断输出。这种情况是正常的。但12v输出对地短路不会关断电源输出。这种情况就不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不严谨的计算了下。
1800/12=150A。
你用的是啥线短路?有些小型的焊机例如氩弧焊机也就150A输出

实际输出没有那么大。这电源有虚标。不过应该有1000w。我昨天直接用1.5平方铜线试过了。插在电源pcie输出线上测试。12v对地短路瞬间输出无电压。对地短路前12.4v.用钳形电流表测短路瞬间导线上电流达到250安左右。马上电源pcie线就冒烟烧红了。但电源还在继续工作。风扇没有停转,电源无保护动作。没有控制开关关停止震荡。短路测试结束后电压恢复12.4v.我想问一问大佬们。这是保护电路失效还是电源没有保护电路。但3.3v。和5v对地短路是电源就会保护。停止输出。

网友D:
基本所有设计合格的开关电源,都有短路保护,你的问题是接触电路大了,达不到短路保护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本所有设计合格的开关电源,都有短路保护,你的问题是接触电路大了,达不到短路保护的电流

就是不知道这是什么品牌的电源。输出电压都正常。就是+12v短路保护不动作。不敢用。这个电源体积很大。比一般atx电源大很多。我用钳表测试过的瞬时短路电流达到250安。用做测试短路的pcie那组线马上冒烟烧毁。如果有短路保护。这么大的电流应该动作了。现在就怕12v输出没有保护。但3.3v和5v那两组线短路马上电源停止工作。我问过卖家。他说是这个电源厂家专门找台达定制的矿电源。我看这做工不怎么样。不像台达的做工。

网友:
国产矿电大部分小厂都是抄矿龙的,这个也不例外。

网友:
可能开关管有问题

网友:
不是不保护,是你的线阻太大了,+12V有138A的电流,你确定你的线能过138A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实际输出没有那么大。这电源有虚标。不过应该有1000w。我昨天直接用1.5平方铜线试过了。插在电源pcie输出 ...

有兄弟回复了说是电流没有达到保护的值,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而且你这个短路测试也没把导线的内阻考虑在内。用内阻大的线去短路电源输出端,烧红也很正常。这个导线的阻值不好测,也不晓得那些毫欧表能不能测得出来。至于你提到过的瞬间250A,应该是你的表还没到稳定显示的时间,数字表测量瞬间数值很不靠谱我觉得。反应速度不行。

网友E:
那位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还是矿机电源12v本就没有短路保护?你好,是不是场管坏了,这场管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位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还是矿机电源12v本就没有短路保护?你好,是不是场管坏了,这场管易坏。

电源输出和带负载都没问题。场管我测过没问题装在电脑上玩游戏也没问题。所有电压都在正常范围内。就是12v短路电源都不启动保护。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兄弟回复了说是电流没有达到保护的值,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而且你这个短路测试也没把导线的内阻考虑在内 ...

电流没有达到保护值这说法有些牵强。首先短路和你说的电流没有达到保护值是两个概念。你说的电流没达到保护值我认为是过流过载保护。而且电源标记的输出最大电流是带负载的最大电流。短路是未经过负载直接形成回路。内阻接近于零。短路瞬间电流可无以认为无穷大。好比空气开关他也有过流和短路保护。不管是多大电流空气开关短路瞬间马上跳闸。而过流保护是超过他额定电流的多少百分比才跳闸。

网友C:
上面有兄弟说电流没有达到保护的值。个人觉得应该不对。首先上面兄弟说的电流没有达到保护的值。我觉得这应该定义为过流。短路和过流是两个概念。而且有兄弟说电源电流输出138A.这个电流是电源带负载时最大输出电流。短路是未经过任何负载直接形成回路,这个瞬时电流可以认为无穷大。就好比电路中的空气开关也有过流过载和短路保护。在线路短路的情况下不论承受多大电流的空气开关都会跳闸。而过流和过载保护只有在超过他额定承受电流的百分比他才会跳闸。所以短路测试绝对会超过电源所标定的保护电流。我认为此电源应该没有输出短路保护或者短路保护电路有问题。但是技术有限。现在还没有找到是哪里的原因。因为电源所以电压和带负载都没问题

网友:
小厂都是抄矿龙的

网友F:
矿机12V电流都是很大,就算不大不设保护也很正常,毕竟这种电源3V5V电用的就不多,主要就是靠12V大电流

网友:
基本所有设计合格的开关电源,都有短路保护的,没有保护应该不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面有兄弟说电流没有达到保护的值。个人觉得应该不对。首先上面兄弟说的电流没有达到保护的值。我觉得这应 ...

你的测试不对,大电流要考虑线阻和接触电阻,你拿根4平方以上的电线,直接焊接到12V与地,再上电

网友:
过流、过载保护肯定有的,而且如果保护功能坏了是不会启动的,没有触发保护说明没有达到保护的阈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没有达到保护值这说法有些牵强。首先短路和你说的电流没有达到保护值是两个概念。你说的电流没达到保 ...

1、开关电源不等同于市电,一打开开关就有。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有一个建立的过程,大功率电源还有软启动。你这用空开来做例证,并不合适。而且,空开并不是所有的短路情况都会跳闸,如果流过空开的电流未达到空开的额定电流,你跳一个我看看。这里说的空开是必须具备过流保护的才可以,据我所知并不是所有的空开都有过流保护。
2、根据开关电源的原理,如果没有保护电路而又在短路的情况下强行启动,炸机似乎是必须的。可你这个电源不但没有炸机而且还顺利的建立了输出电压,这里面就没点什么?很明显你所谓的“短路”在此开关电源的正常负荷之内,不仅没有保护动作也不炸机还顺利的建立了输出电压。
3、再次很不严谨的,按照电源铭牌上标注的12V最大输出为138A来计算一下。12/138=0.087欧姆,我的数字表是不行了。测不出来。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是最大输出电流,不是保护阀值。至于有没有虚标,没有专业仪器测量过我就不好乱说了。似乎楼主在测试时,并没有测量过“短路”之后,电源输出端的电阻值是多少。这样的测试,有意义么?

补充点个人理解。短路,意思是电源的电流直接跳过负载从正极回到负极。短路之后电源的正负极之间的电阻为零。0.087欧姆=0?很明显不是。当电源具备138A的输出能力,那么在0.087欧姆电阻上将会有12V的电压。这是一个正常的负载。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我说的是现在板子输出电压是正常的。atx电源输出必须有短路保护。但这板子3.3v和5v输出用导线 ...

没有什么保护功能是必须的。何况12v带载100a以上了。有没有短路保护功能,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有什么保护功能是必须的。何况12v带载100a以上了。有没有短路保护功能,意义不大。

这么大电流。一般是锰铜丝做过流检测的。找找看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矿机12V电流都是很大,就算不大不设保护也很正常,毕竟这种电源3V5V电用的就不多,主要就是靠12V大电流

我觉得这是正解

网友:
跑12V线路呀,很多后级芯片只有3.3和5伏的保护端口,12V是分压接个开关三极管连到3.3V上来实现保护的。

网友H:
你拆掉插头试和带电路板试应该不一样结果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H:
你拆掉插头试和带电路板试应该不一样结果吧!

到电路板上,和插头上的负极(地线),必须到过流保护的地线连着一起的!要不,只是12V回路的,保护取样电压没有回路,保护肯定不会动作。低压侧管理芯片,各个电压、电流检测的同时,最后都作用于保护光耦,关掉高压侧的振荡!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到电路板上,和插头上的负极(地线),必须到过流保护的地线连着一起的!要不,只是12V回路的,保护取样电压没有回路,保护肯定不会动作。低压侧管理芯片,各个电压、电流检测的同时,最后都作用于保护光耦,关掉高压侧的振荡!

得看实际电路,才是出路!

网友:
有很多矿的电源都不带保护的,你做人,好,有些12v短路会直接炸前级的场管。

网友(2022-11-22):
没有负载,那来那么大的电流?只有短路了!清理电路板和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