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花屏

楼主(2022-10-11):
开机后黑屏,插入视频连接线后就花屏,求大神指导

网友:
菜单也花的话,就是屏坏了吧

网友:
描述简单,没有照片,不好去判断。建议补照片或者详细描述下故障现象和测试经过样子。

网友:
我想知道楼主最后维修好了没有?

网友:
什么问题啊

网友A:
有人收过我的屏幕,类似你这现象,不知道他收来干什么的,可能他有能力修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人收过我的屏幕,类似你这现象,不知道他收来干什么的,可能他有能力修复吧

你是哪里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