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7000-1060适配器电源不触发,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

楼主(2022-10-11):
机型:联想Y7000-1060游戏本
板号:NM-B961
故障:单独外接电源不开机,电池正常开机,充电正常

从故障看,这个问题肯定是出来电源这条线路上了,直接冲电源接口开始看,故障就是出来电源检测脚信号上。过程不啰嗦,直接给结果。换电源这些都试过。没用的,就是干这。
检测脚电压偏低,实测1.45V。直接换小阻值的电阻就行 ,让电压升高到有效值就行了,原机85A的,测得是750,换个10的0的都可以。本来想是不是PD203二极管不良,拉低了,我拆过,没用。

碰到相同故障的,直接干这PR229电阻可以了。

迅维小张 + 10 + 5 我这边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资料加我免费领取 13691708525

网友:
干脆直接,装机收钱。

网友:
有待验证 目前还没有遇到这个故障点 不过感谢楼主分享故障点

网友:
下次遇上留意看看

网友:
直接把中间针割了,不让插头拉低检测信号就行了嘛

网友:
检测电阻吗

网友:
确实秒杀哦

网友:
是设计问题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还没有遇到这问题,提前收藏。

网友:
PD203二极管不良,拉低了,我拆过,没用。

碰到相同故障的,直接干这PR229电阻可以了。

囧-.-预言 -5 -5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
这样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捡钱了

网友:
还没碰到过    感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下次有案例直接拣钱

网友:
拆掉他,有用不

网友:
修了不下两百台Y7000 了  没有发现过这个电阻出问题的机器

网友:
嗯 这种的只要有一定的维修经验就可以查到故障点

网友:
谢谢大神分享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