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F2A88XM-HD3 VER3.0 一直循环跑码不显示

楼主(2022-10-11):
GA-F2A88XM-HD3  VER3.0  一直循环跑码不显示  这板是要上内存才能跑码, 不插内存不跑码的,  触发跑码2B 84 53 等一直不停重复跑这几个码, 换过CPU,内存也换不好几根一样情况,有一根偶尔能显示的,但多开几次一样的情况,BIOS刷过好几个,内存时钟和数据电压都正常3.3V 座子旁边一个有5脚小IC,输出2.5V 正常,内存座子旁边与数据时钟脚位相关联,直接拆掉一样的情况,测IO检测电压脚都是2.0左右正常,有没有遇到这种板故障修好的。以前记得修过是晶振引起,只要用万用表点就正常,后换就正常,这个不行。电池电压也有3.3V,电路也正常

网友:
查内存复位

网友:
会不会是桥虚焊了

网友A:
技嘉的B85真的很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的B85真的很垃圾

这个是技嘉AMD架构来,FM2+

网友:
融一下桥会有惊喜

网友:
查32.768  赫兹  有没有

网友(2023-01-27):
我的ASUS B85M K 跑码53也是当内存,估计是断线或者是总线问题。

网友:
amd的挡内存的,碰到最多的就是内存插槽接触不好,

网友(2023-04-06):
"测IO检测电压脚都是2.0左右正常,有没有遇到这种板故障修好的。"你这句话暴露了问题所在.....你仔细想想,IO的127.126脚怎么会2V呢,肯定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