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屏无法启动,请指教

楼主(2022-10-11):
配置为:R5 2600X,主板V星X470gaming pro。
故障:机箱顶部为镂空网状,儿子把喝了一口的牛奶放上面,几天没喝,牛奶涨气流出到主板上,无法启动。但因在保修期,把牛奶渍用酒精擦干净返厂维修后可以使用。现在问题是,开机时会黑屏,关机之后关闭电源,开机键按几下放掉电,再通电源,再开机,有时就能顺利点亮,但有时还不行,要重复操作几次。请问,是不是主板的原因?在某宝里找个维修的大概要多少钱能修好?感谢。

网友:
这种故障如果当地有比较靠谱的维修店直接当地修,台式机邮寄的话划不来,并且你故障现象也描述不清楚,开机黑屏是直接掉电了还是只是屏幕黑了。这种进液的故障很难判断,你也要看看其他的件有没有进水腐蚀,多数是主板的问题。要么是电源。具体还得根据进液的程度判定。

网友:
疑难杂症。要描述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