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BIOS芯片时没扣纽扣电池

楼主(2022-10-12):
给BIOS升级一下,焊接上去的时候纽扣电池忘记扣了,现在开机不显示,复位和时钟都有了,说是把桥给整挂了?

网友A:
CMOS的电压,不到BIOS芯片。

网友B:
你把原机的BIOS写进去试下  刷BIOS不扣电池不影响的    经常这么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原机的BIOS写进去试下  刷BIOS不扣电池不影响的    经常这么干

我是用风枪吹下来的,然后用烙铁焊接上去的,焊接的时候BIOS脚之间有连锡的,焊接好了之后就没有连锡了,我问了别人,都说是连锡的时候因为有BIOS电池在供电,所以桥就搞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MOS的电压,不到BIOS芯片。

我是用风枪吹下来的,刷好了BIOS后,再用风枪吹上去的,然后开机可以显示都正常的,然后断电后用烙铁把BIOS每个脚都拖下锡,就是忘记扣BIOS电池了,问了好几个人,都说是拖锡的时候BIOS脚连锡了加上没扣电池,所以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风枪吹下来的,刷好了BIOS后,再用风枪吹上去的,然后开机可以显示都正常的,然后断电后用烙铁把BI ...

关机拔电后,bios不带电。
与cmos电池无关。

网友:
焊接时候一般我都扣电池,你现在的情况检测内存SPD和内存总线或许有惊喜。

网友:
经常这么干,,没出过情况。

网友:
SPI BIOS有4个脚连接到南桥SPI。是不是南桥的SPI脚短路了。按理说,南桥处于睡眠状态,SPI应该没电压?个人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没可能。烧错bios吧

网友:
BIOS是没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