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A441U黑屏维修

楼主(2022-10-12):
BLENC电压只有0.3V不正常,查看电压来源,原来是D4501这个管子转换来的,

2脚有3.3 1脚只有0.3   3脚0.3,又看EDP转换上面+3V又正常,先强制23脚拉过去结果被拉低,

看来没用,直接把D4501拆了强制开启 3.3正常过来,BLENC也有3.3V回到屏幕接口24脚电压也出来了,接上屏幕开机没几秒就亮屏。维修结束!

网友:
加屏幕供电3。3也可以

网友:
以前修过 也和你一样 直接拆掉才行  可能就是D4501短路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屏幕屏幕供电

网友:
BLENC是個啥電壓呢